事业
一个定时的时间存进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24):
一个定时的时间存进寄存器的问题
谁能帮我看下这个功能要怎么实现
就是当X0从得电到失电的时间T0,将T0存进寄存器D1,再按下按扭X0,从ON到OFF的时间T0,将T0存进D2,如此这样重复十次,将T0的时间存进D0到D9。X0每次的通断时间不一样,所以T0值也不一样。
请问大家,这个要怎么写啊,谁能帮下忙,谢谢了!!

网友A:
只是循环记录10次吗

楼主:
不是 ,次数可以随时改的

网友B:
用移位寄存器指令

网友C:
3楼方法可行。如是总计次数为10的话也可以采用计数器、以x0为触发信号用CMP指令监视计数的经过值,计数加1启动一中继以mov指令将计时器的数值送到D中

网友D:
ldf x0
mov t0 d1z0
inc z0

网友E:
LD X0
OUT T250 K32767
INCP V0
MOV T250 D10V0
LDF X0
CMP T250 K1 M0
AND M0
RST T250
LD X1
RST V0
END

网友F:
注意PLC扫描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