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PG问题请教

楼主(2008-12-25):
现在我用三菱FX2N-1PG控制三菱J2S伺服,做定长度裁切,方向都是一个方向旋转,等到了我设定的长度就执行裁切,没有原点信号这样可以做吗,如果可以做的话要怎么实现,还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每次裁剪后将当前位置清零。

网友B:
如果你机器上的刀不需要调整,随便停那个位置的话,那你要原点开关干什么呢?
这个很好做啊,相对绝对都很好做啊
自己看看例子,试验下啊

网友B:
就是要看看你机器的机构需要不?
和电气配合时不用的情况下能不能做到!

网友C:
上面说的很对。但是如果是单轴的就不要用1PG了。用单机可能指令方面还方便些。

网友D:
1楼正确,在工作位置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