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

楼主(2008-12-25):
伺服控制器和电机的编码器电缆可以不接吗

网友A:
呵呵,我也想知道!

网友B:
马达还是能转的。

网友C:
转能转,但是没有反馈信号。

网友D:
那你还用伺服电机干什么?

楼主:
因为我没编码器电缆

网友E:
伺服驱动器会报警,什么也动不了

网友F:
一定要接的

网友G:
反正松下的是会报警~~然后死在那里

网友H:
不能动的,因为伺服电机是靠自身的编码器做闭环工作,所以不可以动的

网友I:
不可以的,要反馈 位置和速度的

网友J:
没编码器怎么把信号反馈过来 绝对不会动的

网友K:
看你麽样用

网友L:
电机与驱动器连接标准:电源线+编码线
如果编码器的线不接,可以将报警信息屏蔽掉让伺服电机运转,
但是这时没有FEEDBACK信息,这种做法,可以在要求不高的
场所应急使用,
振兴民族自动化产业,服务社会,

网友M:
得把模式改了,测试模式,或点动模式,还有两种忘了

网友N:
肯定会报警的!不能不接!

网友O(2009-02-17):
一般的都会报警,动不了

网友P:
不行,一定接,否则报错

网友Q:
不接会报警的
旭佳电气(东莞)有限公司
www.seika-ele.com
易能变频器、显控触摸屏、三菱PLC及台达全系列自动化产品。
承接自动化工程、设备改造、节能改造

网友R:
电机报警动不了的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S:
伺服器会显示编码 器电缆接触不良的报警代号 不会转的

网友T:
安川的出现AC09报警,要想动就接上。

网友U:
松下安川都会报警,所以应该接.

网友V(2009-03-25):
大哥,没事就干点别的有意义的事嘛

网友W:
那你就直接用步进电机算了,不用伺服了.

网友X:
会动一下,然后伺服就报警,电机就动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