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一备一用)

楼主(2008-12-25):
我现在想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但不需要同时,一备一用,一太坏了自动却换到令一台,请问变频器不停的话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出动力端切换电机吗?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变频器有输出时起动电机会过载。一定要在需要运行的电机先通,才可运行变频器。

网友B:
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过这种用法。
1,对变频器来说有不可预料的后果。
2,这根直接启动有何区别。

网友C:
如果楼主的电机只在启动时要求调速启动。而在运转的时候是使用的工频电直接供给的。
可以使用一台变频器供给。
如果如楼主说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网友D:
很容易炸逆变模块

网友E:
晕,第一次听说怎么做的。客户这样要求你也不应该这样做啊。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F:
可能会很快炸掉模块!

网友G:
客户这样要求你也不应该这样做啊。可能会很快炸掉模块!

网友H: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I:
可以实现!
采用ACS800就可以实现,一托二,非停机电机切换,但要设置为速度控制模式。

网友J:
没做过!如真必要的话,DCS中的热冗余原理可以参考吧及备用的要对在运行的数据进行跟随以便随时切换

网友K:
没见过这种用法

网友L:
不太可能,电动机如果线圈烧毁或其它严重故障时。变频器停止输出。当故障排除后。还需要停电复位。但是变频器可以在变频与工频之间切换

网友M:
晕,还有这种要求!

网友N(2009-02-09):
没有见过这么用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