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我们通过PLC参数设置来设定局部软元件的起始、结束地址。例如M0-M100
假如说共有A  B   C   三个程序。
那么,M0-M100到底是怎么分配给这三个程序的???
难道是三个程序中都可以使用M0-M100?
在执行程序A时,M0一直为ON.那么在执行程序B时,M0呢?

网友A:
我的理解:局部M0-M100都可以在3个程序中使用,也就是M0-M100都可以出现在A、B、C三个程序中。
系统是这样工作的(以M0为例),A、B、C3个程序是挨个处理,在执行A时,M0先复位,执行完A后将结果保存(暂且叫保存到用于A程序的M0映像),之后将M0复位,再执行B,执行完B之后,将结果保存,之后再将M0复位,以此循环。
是不是很复杂,这个系统自动会完成,你不必担心,看到这里你也应该明白,这样老是复位保存,最终会延长扫描时间

楼主:
刚才说的是M,等内部软元件
如果我以输入X或者是输出Y为例?
系统可不能将他们复位吧?
麻烦再解释一下!!!!

楼主:
接楼上补充一下,
我想,Q系列的执行程序原理应该跟FX系列的类似吧,都是首先从输入端子中扫描ON、OFF情况,将结果保存起来,在执行程序时调用扫描的结果用以执行。在END时,刷新到外部输出。
所以,X的状态一旦被扫描,他的状态在这一个扫描周期内都不会发生变化,即在A B  C三个程序中的状态是一致的。
请问对否??????
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楼上补充一下,
我想,Q系列的执行程序原理应该跟FX系列的类似吧,都是首先从输入端子中扫描ON、OFF情况,将结果保存起来,在执行程序时调用扫描的结果用以执行。在END时,刷新到外部输出。
所以,X的状态一旦被扫描,他的状态在这一个扫描周期内都不会发生变化,即在A B  C三个程序中的状态是一致的。
请问对否??????
望高手指点!!!!!!!!

这只是你的猜测,我认为有很大的不同,相比较FX、Q系列在系统配置、编程上更加灵活,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B:
Q系列中局部软元件是可以用到不同的地方的。
不过你要设置,我用过同一个定时器设置过两个不同的时间,没有问题。

网友C:
真的没试过,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