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变频器的停车控制根据工况可分为几种:
减速停车:在某些机械负载中不允许突然停车,必须以一定时间把速度减小到0.有的负载比较重,然而实际要求必须在比较小的时间内把速度减下来,像提升设备。这时电机可能工作在发电状态,造成变频器中间电源过高,威胁设备的安全,故引出来制动问题。这在交流电机里也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能耗制动。在变频器中专门增加一路斩波电路,外加功率电阻对中间电压进行能耗释放,把中间电路电压降到安全水平。

还有一些负载如水泵,他们也不能突然停车,如果突然停车可能会由于水锤效应损坏水泵。这样的负载可以用很长的时间停下来,这样变频器中间电路电压不会上升太快造成过压。这样的变频器就不用增设制动电路。靠延长减速时间来避免过电压

自由滑停:有些负载如风机和一些主轴设备不需要控制他们的停车状况,这些设备可以选择自由滑停。即变频器收到停车指令后停止输出,对电机不进行任何的控制,负载电机处于自由状态。这样变频器也不会因为负载原因而引起中间回路电压过高问题。
附件: 变频器的停车与制动.zip (55 K) 下载次数:170

网友A:
不知.支持
QQ:26573115

网友B:
谢谢啊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PLC编程;单片机项目承接(C51 、AVR)

网友C:
好東西應該大力宣傳呀!謝謝上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