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plc控制变频器启动电机

楼主(2008-12-25):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的是深圳易驱变频器,他总是显示错误代码:Er02 意思是:稳速运行中过电流。他的外围设备线路,电机,接触器全部换了。
还不行。后来换成松下变频器,显示OC 意思是电流过大。松下变频器是在别的设备上拆下来的,没问题。请问是不是和plc程序有关,还是有别的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看电机的负载是不是太大?卡住了还是有煞车坏了?

楼主:
我的电机空转,都有这种现象

网友B:
根PLC没关系,检查机械部分或者是匹配问题。

网友C:
我想可能是变频器的有组参数设置的不对吧 , 那组参数是要根据电机名牌设定的啊 。如果以前没问题,现在突然有问题 ,应该还是外围设备有问题 ,比如输送电缆漏电啊 等等!要好好查查了

网友D:
1:首先检查电机驱动的负载有没有被卡住现象。
2:检查是不是电机和变频器的故障。
3:调出变频器参数看看是不是设置不当。

网友A:
有煞车装置吗?

网友E:
电机故障或变频器参数未设定好

网友F:
重新调一下参数,不行换电机

网友G:
先要看看变频器与电机是不是匹配,然后按铭牌输入电机参数,再自学习,通过了就应该没问题,要是还不行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换一下电机的联接方式,把三角形接法换成星形接法,我想就会可以了,这个问题跟PLC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H:
看一下电机的功率和极数是否和变频器匹配

网友I:
同意五楼看法
你可能是直接拆机后安装使用,未对变频器之参数根据实际应用来设定。
遇到过此类客户,把某闲置设备上的变频器拆下来后,直接驱动另一同功率电机负载,未对变频器参数修改,出现运行不稳定之情况。
解决方法:对照说明书,进行参数重新设定

网友J:
恩 和程序无关

网友K:
可能你负载惯性大,最好加个煞车单元和电阻及加大停车时间.

网友L:
没有失败,只有放弃

网友M:
<他的外围设备线路,电机,接触器全部换了>
不知道接触器是控制那里,如果是在变频器的线路里面,把接触器取消掉试下

网友N:
找一个电机代换一下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O:
楼主说的现象我也遇到过一次,不定时的出现过流现象,修了好长时间,结果是变频器到电机这段电缆故障(漏电),建议换一根电缆试试。

网友P:
同意九楼的说法

网友Q:
赞成5楼的分析方法!

网友R:
你可以测试一下马达。我估计变频器没有问题

网友R:
我经过多方面考虑问题出在电动机上面

网友S:
是不是加速时间 和减数时间设置问题

网友T(2009-02-08):
电动机有问题,电机损坏,我就有一次换了两个变频器还是报过流。换了电机就没事了。

网友I:
电机负载不稳定
变频器选小了

网友U:
先测量电机阻值,好的话拆掉电机负载,检查电机刹车和电机轴承,没问题的话,换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