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5):
我知道是图尔克的安全栅

网友A:
俗称隔离放大器,用于信号控制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同意2楼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侧面有接线图,工作原理参考中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面有接线图,工作原理参考中间继电器

    两路继电器输出我知道,可是前面两路输入+ -是接什么信号进去的?

网友D:
    没用到,不清楚。
    也请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路继电器输出我知道,可是前面两路输入+ -是接什么信号进去的?

    至少要知道该元件的型号~~

    或者侧面的接线图~~

    一般接线方法如图:

    不知道楼主所指的“输入+ -”是??

网友E(2009-02-09):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F:
    很少看到.

网友G: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H:
我也没见过 学习学习

网友I:
左边两路输入,右边两路输出

网友J:
应该是接接近开,+-为接近开关的+-

网友K:
Please readed operation manual before user it .

网友L:
有点像安全继电器,有点模糊看得不清楚

网友M(2009-04-18):
当激情不在的时候,我们还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