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I通信设置保存在卡上还是保存在cpu315-2DP上?

楼主(2008-12-25):
PMI通信设置保存在卡上还是保存在S7-315-2DP上?

网友A:
是保存在PLC上的,要不然换一个内存卡,MPI的通讯设置不就变了吗。

楼主:
如果保存在plc上,那么mmc使用说明上说,存储器复位时mpi地址,通信速率保持不变?如果保存在plc上,通信速率设置错了,有什么办法去改回通信速率?

网友A:
如果还能联机通讯,改回正确的就可以了,如果不能通讯了,就要用西门子原装的USB--MPI适配器或者CP5512或者PG等东西修改了。

网友B(2011-05-06):
那么mmc使用说明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