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018的疑问

楼主(2008-12-25):
现在在程序中D8018不显示08而显示22,D8017不显示12而显示4,请问这是各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你是怎么赋值的?
没看明白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引用楼主cl.1898于2008-12-25 22:23发表的 D8018的疑问 :
现在在程序中D8018不显示08而显示22,D8017不显示12而显示4,请问这是各位是什么原因??
你先把正确的时间传进去啊,~!~!!~!~

楼主:
我把正确的时间传进去后仍然不显示当前时间啊!

网友D:
plc时间改了吗

楼主:
PLC时间怎么改?

网友E:
gppw中进行修改

网友F:
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在线 时钟设置
OK!
如果这样操作过还不变
那就可能是PLC有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