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触摸屏与触摸屏之间如何控制?

楼主(2008-12-25):
我们有台设备,有两个单元,每个单元分别由一个触摸屏控制。
但是一个触摸屏是主,另一个是从。主触摸屏可以控制从触摸屏。
就拿语言切换来说,就只能在主触摸屏上切换,而从触摸屏就没有设置这个切换键,
当按了主触摸屏的切换键后,从屏的显示语言也就变了。
对于这种控制,本人不是很了解,是不是这两个触摸屏是通过RS232连接的,
但是两个屏哪个屏为主,哪个屏为从如何分配?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麻烦高手回复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肯定二者有通讯哪!如果由同一个软元件控制,或者主屏多位元触发了从屏的软元件!
供参考

网友B:
是个问题,大家研一下

网友C:
语言切换软元件不要使用同一个.

楼主:
三楼的兄弟回答的我很满意,虽然我还不知道是如何通信,不过我会继续问朋友的。谢谢!

网友D:
通过程序做中介可否?????????

网友E:
这个是不是和触发触摸屏的内部寄存器有关呢?仅供参考

网友F:
只要触摸屏和PLC通信就可以.至于是主屏和副屏,那是编程的问题.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