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我想将D0到D20里的20个数据相加,要用什么方法啊,很急哦,望大家帮忙

网友A:
ld x0 dmeanp d0  d30 k20       ld x0 dmul d30 k20  d32          d32  d33里的值就是20个数据 的总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 x0 dmeanp d0  d30 k20       ld x0 dmul d30 k20  d32          d32  d33里的值就是20个数据 的总和

1楼的方法很好,但指令有错误。

首先,根据楼主的意思是D0---D20里的数相加,这里不应该用32位指令DMEANP、DMULP,要用MEANP、MULP。
其次,D0---D20不是20 位,而是21位。这里要用K21
第三,假如这21位相加后不被整除,那么误差就会很大。

1楼可以仿真试试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假如说,将最后的和放在D100中,当然事先RST D100
FOR  K21
ADD  D100  D0Z  D100
INC  Z
NEXT

J假如放在D0中
FORE  K20
ADD  D0  D1Z    D0
INC  Z
NEXT

网友D:
引用楼主azfeng于2008-12-26 00:12发表的 计算D的总和 :
我想将D0到D20里的20个数据相加,要用什么方法啊,很急哦,望大家帮忙

MOV K19 D0
SFRDP D0 D21 K19
ADDP D20 D21 D20
D1--D20相加存入D20《总和》.
D0--D20是21个数据吧。
题不大,还真费脑筋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