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8-12-26):
我想向知道的高手请教一下Q系列在使用网络模块或智能功能模块时,
在什么时候同这些模块交换数据?
是在END处理时?
还是在使用对应他们的链接指令时?

网友A:
链接指令时

楼主:
还有没有其他意见?????

网友B:
应该是链接指令时刷新数据吧.......................

网友C(2009-02-13):
三菱Q的网络模块通信可以用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动刷新方式,即通信一直在进行(实际上是在每个扫描周期,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有一个通讯处理时间的)。二是链接指令方式,在我们需要读取或写入数据时用得。这个时候链接是立即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