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OMRON CJCPU13与海泰克人机通讯不上?

楼主(2008-12-26):
OMRON CJCPU13与海泰克人机通讯不上?
是使用的RS232端口,海泰克人机是使用COM2.
以前能通讯,断电之后,将CPU端口拔下, 在断电的情况下用下载线
把电脑和PLC连接. 为防止改变PLC的程序,将PLC CPU设置开关1设置
为ON(PLC不能写入程序),将程序下载后,在断电的情况下,将下载线拔掉,
再插上人机连接线,此时PLC和人机通讯不上了. 请问为何??
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端口的设置!!!通讯口与下载端口的设置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