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使用光电开关触发固态继电器接通后,如何使其自保持100--150ms(具体时间可以不精确,在这两个数值之间就行),时间继电器好像没有这么高的精度,用PLC是不是也太浪费了 ,请教高人有没有其他办法。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时间继电器可以
用精度是0.1秒的DHC48系列,
也有0.01秒的。0.01----99.99
  • 下载积分:+1(竹风凉) 热心助人!
  •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欧姆龙有这样的时间继电器,安良也有这样的时间继电器。
  • 下载积分:+1(竹风凉)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继电器可以
    用精度是0.1秒的DHC48系列,
    也有0.01秒的。0.01----99.99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继电器可以
    用精度是0.1秒的DHC48系列,
    也有0.01秒的。0.01----99.99

    动作频率3次/秒,长期工作制,可以使用你说的时间继电器吗?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不知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C:
    买块555电路,你要会点电子技术
  • 下载积分:+1(竹风凉)
  • http://www.brsbox.com/

网友D:
    欧姆龙的有好多款了,功能任你选了..........................................
  • 下载积分:+1(竹风凉)

网友E:
    有这种专门的时间继电器的  你去电器商店问下就好
  • 下载积分:+1(竹风凉)

网友F:
    不如用Ic算了
  • 下载积分:+1(竹风凉)

网友G:
    还不如用单片机来做一块板算拉
    想要精度有多高都可以拉
    我公司就是这样的
    一块板价钱大约在40元左右
  • 下载积分:+1(竹风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块555电路,你要会点电子技术

    看过一些时基电路图,但没有实际做过,
    能给个电路图吗?我做一 个 试试看。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不如用单片机来做一块板算拉
想要精度有多高都可以拉
我公司就是这样的
一块板价钱大约在40元左右

这块板子尺寸不会太大吧。好像单片机也有编程,而且很复杂。
板子可以做到简单实用吗?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如用Ic算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H:
只能用电子电路,继电器输去的时间继电器不可能做的到,你可以用555自己做一个

网友I:
我是初学者,请多多指教!

网友J:
用个100ms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