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我想做一个系统,希望能用到数显保持计数器,请问有这种规格的吗?

网友A:
你说的是断电保持吗??   有的

网友B:
多了去了,可以上OMRON网站看一下

网友C:
多的很呀,随便到哪里都能买到

网友D:
[upload=1]
我觉得这个就不错 你看看 即使断电了数据保持的时间还非常长

网友D:
JDM11-5H、JDM11-6H电子式累加计数器,适应于交流50-60Hz、电压220V及以下,或直流电压48V及以下的控制电路作计数元件。计数器采用专用芯片,5位0.28英寸(JDAM11-5H)、6位0.38英寸LED数码显示。具有计数范围宽,计数性能稳定可靠,抗干扰性能强,安装方便等优点。1、电源:AC220V(标准),AC110V、48V、36V、12V(可选),允许电压波动范围85% — 110%Ue;
         DC24V(标准),DC48V、36V、12V(可选)。
2、计数模式:加法累计数。
3、计数范围:0 — 99999(JDM11 — 5H型);
0 — 999999(JDM11 — 6H型)。
4、计数速度:10次 / 秒 (50mS)。
5、复位方式:面板按钮开关手动清零。
6、数据保持:停电后数据保持十年。
7、功耗:≤ 2 VA。
8、使用环境温度:- 10℃ — + 4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JDM11-5H、JDM11-6H电子式累加计数器,适应于交流50-60Hz、电压220V及以下,或直流电压48V及以下的控制电路作计数元件。计数器采用专用芯片,5位0.28英寸(JDAM11-5H)、6位0.38英寸LED数码显示。具有计数范围宽,计数性能稳定可靠,抗干扰性能强,安装方便等优点。1、电源:AC220V(标准),AC110V、48V、36V、12V(可选),允许电压波动范围85% — 110%Ue;
         DC24V(标准),DC48V、36V、12V(可选)。
2、计数模式:加法累计数。
3、计数范围:0 — 99999(JDM11 — 5H型);
0 — 999999(JDM11 — 6H型)。

什么牌子的,我也正在找,我只找到欧姆龙的有,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