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的指令

楼主(2008-12-26):
请教西门子S7-200的指令ENCO应怎样理解,我看了说明书,还是不明白,这里先谢谢各位兄弟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我啊?

网友A:
因为这个指令实在简单~~
IN端的数据的最低有效位的位数输出到OUT端。
比如,IN端是二进制数据0000 0000 0000 0100 那么OUT端就是2
0000 0000 1000 0000 那么OUT端就是7了
0000 1000 0000 0100 此时OUT端仍然是2,因为第2位的1才是最低有效位!
以上

网友B:
通俗地讲,就是把IN端数据的从bo开始碰到第一个位值为1的位号变成16进制数,例IN为 0100 0000 1100 1000,第一个为1的是b3位,就把3转换成16#03从OUT端输出。又例1000 0000 0000 0000 ,第一个为1的是b15位,输出为16#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