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6):
在PLC程序里编写的时候运用的是常开触点X1,后面接执行元件Y1
当常开触点对应的外部器件——按钮(是一种按一下就会保持接通,再按一下才会断开连接的按钮)被按下的时候,PLC有输出,当再按一下按钮后,输出结束。

当用的常闭触点X2,后面接执行元件Y2
当常闭触点对应的外部器件——按钮(是一种按一下就会保持接通,再按一下才会断开连接的按钮)未被按下才有输出,按一下按钮后就没有输出了。

上面我的判断对的吧?

由此引申,当这按钮在没用启动PLC的时候就被人不小心按了一次,上面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的两种输出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按不按都没输出了

网友B:
自己给自己设套吧。呵呵!

网友C:
我想上面的说法也不一定完全正确.据体要看程序是怎么写的,

网友D:
PLC没有启动,用的又是非记忆元件,没有输出

网友E:
具体要看梯形图怎么编的,如果写LD X0 OUT Y0,那么XO按着的时候Y0就有输出,松下马上就关

然后可以使用Y0互锁,这样X0一按下后Y0就一直通,再按几次都这样

中间串一个常闭的X1,这样按X1就关

等于是X0是开,X1是关

还有一个X控制Y的,就是 LD X0 ALT Y0

这样第一次按X0就通,再按一次就关

网友F:
PLC在上电时输入刷新

网友G:
PLC不上电怎么会有输出呢?
要是有,那不乱套了吗!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H:
搞个代码看一下.然后仿真一下.可以看出效果的.

网友I(2009-02-09):
还有一个X控制Y的,就是 LD X0 ALT Y0?  怎么我试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