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控制PLC计时器

楼主(2008-12-26):
请教各位大虾,怎么利用触摸屏去控制改变PLC内部设置的计时器的计时值,我在触摸屏仿真上可以改变输入值,但为什么改变不了PLC内的值呢?

网友A:
用触摸屏去写PLC内的一个寄存器的值,用这个寄存器作为计时器的计时值。如
T0 D30
http://zxc6688.ys168.com/

楼主:
那么具体怎么修改T的K值呢?寄存器好象只能改运行结果的K值,改不了T的设定K值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1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