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问题

楼主(2008-12-26):
给一个脉冲,计数器记一次数,如果要给一个脉冲,要计数器记2次数,用3林PLC程序怎么实现

网友A:
重新设计PLC。
给一个脉冲,要计数器记2次数,计数器就不正常啦。
不过可以用程序将计数器的值相加的到,但计数器还是一个脉冲计一次。
这是由PLC决定的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用乘法啊。把C值存入D,再D乘2,再读出就可以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C:
兄弟们,也太有才了吧
工控技术讨论群火爆招人中:32853037

GOOD LUCK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呵呵
有才
自学

网友E:
想法不错,程序上看你怎么写了,记N次也可以了........................

网友F:
各位大侠!不知能不能用每个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来分别计数呢,如果能的话那1个脉冲就有2个信号拾取点了吧

网友G:
楼上兄弟注意!!!
PLC计数就是对沿进行计数!
通常默认是上升沿!
你也可以在程序里编写对下降沿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