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步进马达怎么只抖下就停啦

楼主(2008-12-26):
间歇运动怎么不行呢? 要求是8等份。程序如下:
3 LD M0
4 ANT T0
5 PLS M100
7 LD M100
8 OUT M1
9 MOV K250 D0
14 AND M8029
15 OUT T0 K10
18 LD M1
19 PLSY K1000 K250 Y0
26 END
哪位高人请给予赐教 谢谢

楼主:
没人在吗

网友A:
把你的那个脉冲输出指令改一下:
PLSY K100 D0 Y0
你的脉冲增加数值比你要的脉冲高,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B:
把3-17去了就成了

网友C:
19 PLSY K1000 Y0

网友D:
学习了。只明白一点点

网友E: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要用MT型的,我刚学的时候用的是MR型的,就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