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小弟请教

楼主(2008-12-26):
三菱FX2N-16MR和ABB400型的变频器 一块远传压力表 做一个恒压供水的程序 取4-20MA的信号 该怎么编程了

楼主:
写上注解更好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只是恒压供水的话,一个远传压力表和一个变频就能实现了,可以不用PLC

网友B:
4-20mA的变送器直接接到变频器上面的4-20mA输入端吧,是不是需要提前进行标定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