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EM253的运动包络问题,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8-12-27):
EM253通过向导可以生成运动包络表,里面我数据不可以修改。
能否自己编写程序和数据块生成一个包络表,而且数据可以修改的。
可以通过触摸屏修改参数,得到不同的运动效果。
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设备等着出货。

网友A:
当然可以
可以直接修改数据块中的参数
也可以自己编包络
更加简单一些
好像使用PLS指令吧

网友B:
都是高手哦!

网友C(2011-03-07):
这个问题我正好用到,回去试试

网友D:
我也好想知道这方面的东西哦,能否有高手出招呢?

网友E:
包络表数据可以修改的,在数据块里的向导,点开看看,一般改恒速段的脉冲数

网友D:
数据块里好像只可以附初值哦
对楼主的问题我也很关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