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双线圈和END处理问题

楼主(2008-12-27):
请问各位高手,在Q系列中,一个程序可以包含多个程序,例如A B C ,那么以输出Y0为例,在三个程序中都驱动Y0的线圈是不是不可以?
个程序之间也存在双线圈?
另外,每个程序最后都有END指令,那么输出的刷新是在每个程序的END进行?
还是在所有程序都扫描完毕一起刷新输出?

楼主:
顶上去,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A(2009-02-13):
三菱Q程序里的程序是要把所有组态为扫描型的程序执行完才会输出刷新的。这点只要是PLC都是这样,除非你用了立即输出指令。即使在多个程序里用Y0,仍然是重复线圈,还是会出现不能按要求接通的情况。这个我三菱没试过,但是在西门子200做子程序时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