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干扰问题

楼主(2008-12-27):
我做了根232的通迅线,笔记本电脑跟三菱触摸屏通讯用的,但是接上串口后,电脑的触摸式鼠标移不动,只能用键盘操作,拨下串口后正常。郁闷,不知道如何解决。请大家帮帮出出主意,看看是哪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我用USB口通讯就不稳定,所以我一直用COM口。
还有一次我遇到一个柜子里有台达的变频器,那干扰是相当的厉害,我的电脑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B:
屏蔽线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