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S7-300如何用以太网通讯

楼主(2008-12-27):
RT
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A:
要问卖材料的,什么都知道,期待
http://www.brsbox.com/

楼主:
来人啊 来个卖材料的~

网友B:
硬件连接上了吗?

网友B:
如果硬件已经接好,那么就正常组态,CP模块的属性里可以设置以太网的地址

网友B:
你把模块的型号和需要传输的数据可以发上来,我看我能不能帮你编部分程序

楼主:
312C和314C-2 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