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大家有作过喷涂设备的吗,比如用伺服系统控制喷枪行走,及检测工件的形状并用来控制给漆系统,大家有好的方法都 来讨论下,共同进步,共同学习.

网友A:
那我就来报个到吧

网友B:
我也报个到吧

网友C:
我也报到

网友C:
能做到自动检测物体来开喷枪就好  我有见过一台意大利喷房他用组太做得非常好

楼主:
我已前搞了个实验,可以自动检测到工件后再开枪,只是用的检测元件安装在喷枪上还有些问题须要解决。如果能在没进入喷漆范围就能检测出工件控制喷枪就完美了,欢迎搞过的发言,共同进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前搞了个实验,可以自动检测到工件后再开枪,只是用的检测元件安装在喷枪上还有些问题须要解决。如果能在没进入喷漆范围就能检测出工件控制喷枪就完美了,欢迎搞过的发言,共同进步

是可以的,你要用两个电眼,一个没进入喷漆范围就检测出工件,另一个检测移动的齿数,在用移位指令控制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工件是一个长2米宽1米的平面物体,其平面上有一个边长0。5M的方孔,请问有什么检测办法只在有实物的地方才开枪,在孔的位置关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工件是一个长2米宽1米的平面物体,其平面上有一个边长0。5M的方孔,请问有什么检测办法只在有实物的地方才开枪,在孔的位置关枪。

也没问题,你是用机械手喷什么形状都不是问题,你用固定枪喷那就麻烦一点了,多点枪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我们公司也有这样一台设备 是意大利进口的  程序 做的非常好  不过我还没有看过里面的程序 也是要用到两个电眼来检测链条上是否有工件 ,然后在通过编码器来距离   .

网友E:
用钢印器
200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2010荣获“丰田终身成就奖”,2011年入选“名人堂”(HALL OF FAME)

网友F:
报道来了哦

网友G:
中空的不好做

网友H:
用编码计算.再加红外还是接近开关及用计数还是用移位这个程序印刷机上用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