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欧母龙plc比较指令,在执行后只能是25505,25506,25507这三个标示位中的一个吗?能像三菱的一样能自由定义吗?如果不不能自由定义那在一个程序中多处使用不就误动作了,谁能讲解下如何使用,或能发个程序上来学习下。

网友A:
不会的
每个比较指令后要跟着25505,25506,25507这三个标示位。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C:
引用楼主wwqcf1于2008-12-27 16:29发表的 欧母龙plc比较指令问题 :
欧母龙plc比较指令,在执行后只能是25505,25506,25507这三个标示位中的一个吗?能像三菱的一样能自由定义吗?如果不不能自由定义那在一个程序中多处使用不就误动作了,谁能讲解下如何使用,或能发个程序上来学习下。

那些个> <  =什么的指令都可以用啊

网友C:
引用楼主wwqcf1于2008-12-27 16:29发表的 欧母龙plc比较指令问题 :
欧母龙plc比较指令,在执行后只能是25505,25506,25507这三个标示位中的一个吗?能像三菱的一样能自由定义吗?如果不不能自由定义那在一个程序中多处使用不就误动作了,谁能讲解下如何使用,或能发个程序上来学习下。

你是哪种的PLC啊
欧姆龙的,新一点的都有自定义的比较指令 啊

网友D:
没关系.不会误动作.在比较指令后的程序里的标示是会自动分段的

网友E: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F(2009-02-09):
这个很简单呀

网友G:
你可以在比较后驱动的这三个结果后面再驱动一个继电器呀!这样就不存在混了.我就是这样搞的.也可以让他长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