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部分黄色区域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8-12-27):
小弟不是很懂,程序的黄色区域从部数上看是有程序的,是不是隐藏了?如何显现出...............
谢谢!!!

网友A:
把触点数该成11试试,或者用助记符方式看看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请楼主将触点9改为11就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C:
子程序步数超过了11步,

网友C: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程序是可以运行,但程序扫描时间会加长,有时会出现程序扫描错误,报存储器错误信号

网友D:
有时是那部分程序出问题了,你转换到列表看看,好像可以提示那个语句出错了

楼主:
谢谢 !!
就是步数太多了
二楼正解.................................

网友E: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5577.html
看看这个

网友F:
是的,一开始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才知道一段语句有个容量,好像没有100步

网友G:
是不是用的软件下载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你用的软件版本太低了,换个高一点的就可以的

网友H(2009-10-24):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现在从2楼处得知,该方法正确。谢啦!

网友I:
用助记符方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