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7):
各位大侠,我有HAKKO触摸屏,也有它的中文编程软件,但没有与电脑的连线,听说线可以自己做,一端是R232,一端是网线的那个接头,可中间线怎么连呀,,,,,,,,请指点,,,谢谢啦先
诚心诚意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请指教!!

网友B:
找找HAKKO触摸屏的说明书。

楼主:
没有啊
诚心诚意

网友C:
我有个R232的头,还有一根USB的插头线,也想做个触模屏传输线,但?????不知怎么接,需高人指点.
从USB头出来的是四根线!!!!

网友D:
232接口的3 2 5 号分别接网线接头的7 8 5 号           232接口的7和8 短接

楼主:
有点不懂,最好告诉,线的颜色,怎么连,或图片,,,,,谢谢啦先
诚心诚意

网友E(2009-04-12):
引用楼主从容面对一切于2008-12-27 18:28发表的 HAKKO触摸屏和电脑怎么传输, :
各位大侠,我有HAKKO触摸屏,也有它的中文编程软件,但没有与电脑的连线,听说线可以自己做,一端是R232,一端是网线的那个接头,可中间线怎么连呀,,,,,,,,请指点,,,谢谢啦先

楼主:我正找HAKKO的软件呢,传给我好吗?我的邮箱aabbcc296@qq.com             谢谢了

网友F:
HAKKO软件在GONGKONG网里有

网友G:
HAKKO触摸屏和电脑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