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27):
从380的三相电路上引两相整流成直流电路,哪位大侠可以帮忙整一下,希望能把整流电路图也画一下,谢谢!
最好可以用两种方法

网友A:
有何要求呀!

楼主:
负载电压170

网友B:
要求具体点哦

网友C:
说明白点大家才能给你出主意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有条件就买一个开关电源,电路很简单,但要计算各元件的参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负载电压170
是什么负载?要求直流输出多大电流?

网友F:
买个开关电源不就得了

网友G(2009-02-10):
怎么也不说清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