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组态王的请进

楼主(2008-12-28):
我不怎么了解组态王,想请了解的给解释下。我的组态王软件上的显示的称重和我下面称重仪表的显示为什么不一样啊,怎么调节下组态王就能让上面的和下面的显示一致啊。人家告诉我要调组态王,但是不知道怎么动,希望高手解释下,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A:
怎么也不把问题说清楚点?
叫人怎么回答啊?

网友B:
原因可能是:
1.通讯的时间滞后比较严重
2.定义的I/O变量的工程最小值、最大值与显示仪表的量程不一致,工程原始值设置范围不正确
(对于仪表与工程实际值一致,对于PLC与AD转换一致,如三菱FX2N 4A/D 0--1000,S7-200 6400--32000 ,S7-300 0--27648)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相差有多大呢?
组态王如果是和仪表通讯,在仪表上采集到的数据,那有可能是周期关系,或者通讯滞后
有可能一边跳动很频繁,一边跳动不频繁
那就让我想到了一般模拟量都有一种方法就是把多次的数据求个平均数
会不会你仪表上的是平均数,而组态王读到的不是平均数呢?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