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三凌FX2N PLC输入点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烦请各为老师,输入点没办法控制写入的程序,谢谢

网友A:
这位大哥,你提的问题应该是输入点的外部接线出问题了。你不妨用电脑监视下PLC的运行状况,在外部你可人为的为某输入点输入信号,在输入信号的同时你就可监视到程序有没有受控了。

楼主:
用电脑试过没有受控

楼主:
用软件也没办法受控

网友B:
编程口边上的开关拨到RUN(运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