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开选型

楼主(2008-12-28):
5.5KW的电机需要配多大的空开

楼主:
还有选空开的时候用不用考虑电机启动时的冲击电流

网友A:
30A差不多了,

网友B:
D20A足够了

网友C:
一般是这样计算5.5乘以2.5得出来就是了

楼主:
能不能告诉我怎么算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这样计算5.5乘以2.5得出来就是了
这样的算法肯定是错的,照你的说法5.5KW的只要5.5*2.5=13.75A,四舍五入14A ,而5。5KW的电机一般11A左右,如果用14A断路器,肯定跳闸。还是我来告诉你吧,如果用的是微型断路器的话,一般取电机额定电流的2倍左右。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D:
同意6楼意见,电机额定电流的2---3倍左右!!

网友C:
呵呵 刚才是弄错了啊

网友E:
重载启动选择大一些的 ,20A,
轻载启动,14A问题不大,而且过流,短路保护灵敏度高一些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