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请教

楼主(2008-12-28):
本人向F930GOT-BWD-C触摸屏传送程序时,提示"终端无响答",不知是什么原因,望高人指点。

网友A:
编程线连接正确吗?触摸屏通电源了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本人已找到答案,是触摸屏本身没有设置好,看了一下说明书,解决了。

网友B:
是不是按屏的上面两个角.然后一松手.就出来.

网友C:
软件里面也可以设置吧通讯设置

网友D:
通讯问题

楼主:
回复三楼,就是按你的说的方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