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空开上的C16   D16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表示断路器过载能力的大小,有A,B,C,D,K型,过载能力依次变大,B,C型一般用在照明配线上,D型用在动力线路上,控制电机的一般用D型或者K型!
  •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谢谢,有长见识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表示断路器过载能力的大小,有A,B,C,D,K型,过载能力依次变大,B,C型一般用在照明配线上,D型用在动力线路上,控制电机的一般用D型或者K型!

    解释的相当清楚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只见过C,D型
      学习................

网友E:
    长见识了

网友F: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G:
    ou偶明白了

网友C:
    还真没见过K型的,见识短啊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H:
c与D动力线路与照明线路之区分

网友I:
只见过C,D型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