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笼型电机与绕线型电机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12-28):
笼型电机与绕线型电机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具体就是在什么地方选笼型电机,什么地方选绕线电机

网友A:
重载启动选择绕线型的 ,冶金锻压
轻载启动首选笼型的,简单实用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B:
起重机一类一般用绕线型,普通机床一般用笼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