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08-12-28):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C235做了一个高速计数器,就是用普通的方法用M8000直接到C235来做计数用,可是在实际设备上出现计数有误差的问题,请教大侠们怎么解决此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急呀!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楼主请说明白
大家也好帮忙啊

网友B:
计数误差----并不一定是程序的原因。
要看机械安装、线缆等因素。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例如机械或者光电眼的问题都有可能,可客户说用台达的PLC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台达PLC也是和三菱一样吗?没有道理的事情。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传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和计算什么

网友D: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咨询过厂家,他们说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B:
针对这个计数不准的问题有没有对软件、硬件做过什么改进措施?效果如何?
作为在现场的实施者,总比在这里想象能够获得更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光抛出这么一个大问题的话,如何解决谁也没底。

网友E:
这个大哥的问题有点难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咨询过厂家,他们说是干扰的问题。
我在实际工作中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机器的电磁干扰对高速计数器影响很大的,你可以在编程器的x0对+24v加个200pf的无极性电容试一下.

楼主:
我又看看了手册,觉得HSCS这个功能比我们普通用法有区别,这是是计数到达立即输出,而我们平常用M8000来连接C235计数,这个计数到达以后需要有程序扫描时间的,所以会有一点延时,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计数误差。不过这个还是实践证明到底是那种好。大家给个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