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GT-BUS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8-12-28):
哪位老兄用过或知道三菱A7GT-BUS触摸屏,又这方面的资料和软件可以共享下吗?

网友A:
A7GT-BUS这东西只是一个通讯适配器,没有什么使用方法
一般来说前面是一屏, BUS这东西是插在后面的卡
但A7系列太老了,已经停产的,现在的软件都不兼容
市场上还有的是A970GOT-TBA-CH这种屏或者是A985 A975
卡是A9GT-BUS 用于A970和A系列PLC以BUS总线方式通讯时用
你的屏太老了

网友B:
你的屏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