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Proface GP37W2-BG41触摸屏老是连不上线怎么办?急

楼主(2008-12-28):
我有一台Proface GP37W2-BG41触摸屏老是连不上线怎么办?急
三菱PLC回收-西门子PLC回收-松下PLC回收-台达PLC回收-欧姆龙台达PLC回收-触摸屏回收 手机:13805814171 QQ:461015528

网友A:
换一条通讯线缆看看.也有可能是你的串口选择错了

网友B:
试试别的屏看看

网友C:
系统设定是否正确呢,那里设通讯模式

网友D:
樓主是講的和電腦連線嗎?

网友E(2009-02-06):
是什么PLC 与TP 连接

网友D(2009-08-29):
引用 楼主:
是講的和電腦連線
有没有什么错误提示?
通讯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F:
首先呢, 你用的电缆是否正确呢?
GPW-CB02,GPW-CB03 (如果是这个就要记得INSTALL USB DRIVER)
可以换一台电脑或者是GP37W2 试一试以证实一下是不是硬件问题。
如果还是不能, 那么就是C-PACKAGE03设定出了问题,
COM1, 还是COM2, 还是COM3, 还是COMX, 如果你是用GPW-CB03,
那么就要特别注意了。

楼主(2010-05-16):
我还是没联上
三菱PLC回收-西门子PLC回收-松下PLC回收-台达PLC回收-欧姆龙台达PLC回收-触摸屏回收 手机:13805814171 QQ:461015528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联上
触摸屏里面也需要设置对应参数的。

楼主:
怎么设置
三菱PLC回收-西门子PLC回收-松下PLC回收-台达PLC回收-欧姆龙台达PLC回收-触摸屏回收 手机:13805814171 QQ:461015528

网友H:
我也碰到过这类问题,用GPW-CB02线,可能是HMI的接口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