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8):
大家好,请问GX Configurator-DA 和GX Configurator-AD 软件包如何使用啊,为什么我安装后在安装目录下打开时提示 " Intelligent function module utility cannot be started alone  Please confirm the way to start application.  "  我安装时先安装编程软件 ,再安装软件包的。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安装的GX编程软件换成英文的试试看

网友B:
这两个工具不能单独使用,

请在GX Developer软件中的工具菜单下的智能功能模块子菜单下选择相应设置工具进行启动~~

以上

网友C:
PLC的仿真软件,模块设置软件,都是在编程软件里面启动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大家热情相助!
william_wang

网友D:
这两个包哪里有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