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的配方功能

楼主(2008-12-29):
小弟手上有台台达触摸屏,因工艺需要想增加配方功能,可不知怎么做,希望那位大哥能指点下,最好能给个做配方的触摸屏程序来参考一下.谢了.

网友A:
在台达官网的资料里,有相关手册介绍配方的使用。
实际上讲,就是在触摸屏的储存区建立一个区域,用于保存N组指定长度的数据。
在使用的时候,根据调用的组别,将该组数据放到暂存区供HMI或PLC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