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gd171触摸屏中把程序下载打到电脑

楼主(2008-12-29):
小弟刚接触plc,想要一些程序参考,但不知怎么下载,请教了!
小弟邮箱
kinleek@163.com

网友A:
1,仅留个邮箱就闪人,通常是没有人回复到你邮箱的
2,您标题里说是触摸屏,可下面又说“PLC”
3,触摸屏程序,一般使用配套的触摸屏编程软件就可以下载,但也有可能使用者加了密,导致不能下载

网友B(2009-04-25):
gd171触摸屏不支持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