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加密

楼主(2008-12-29):
S7-300,CPU 315DP程序加密码啦。问题一:我还能往PLC中下载其它的程序吗? 问题二:如何清空plc中原来的程序,重新下载另一套程序。

网友A:
1、取决于密码设定的等级~~当设定为上下载都需要密码时,也就是Level3等级,那么无密码不能下载。
2、如果是Level3密码等级,那么即使格式化MMC卡也一样会需要密码~~复位您的PLC并更换MMC卡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论坛中有破解MMC卡的PLC的解密软件,但是如果您的PLC为早期的产品,那么因为使用EEPROM,因此目前无解,您还是联系加密人~~
以上

网友B:
楼上说的有理
人与自然

楼主:
谢谢“cvlsam ”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