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谁帮偶看看,离线模拟是正常的,反编译出来了文字都是乱码了。。
2.74.
2.62
2.51  版本都试过了。
附件: 1.rar (15 K) 下载次数:105

网友A:
用Unicode版本,编辑的文字都显示正常的,但离线模拟又成乱码了……

网友B:
字体不对吧

网友C:
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D:
期待 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E(2009-02-19):
转化时添加字库

网友F:
很正常,自己把它改了,不就OK 。

网友G:
转化时添加字库和图库。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多语言程序里面。

网友H:
到威纶网站下Unicode版本就可以搞定

网友I(2009-05-05):
版本不对

网友J:
反编译的时候字体不对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像版本不对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