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遥控触摸屏

楼主(2008-12-29):
现市面上有一种遥控模块。触摸屏和PLC可无线通信。谁用过,工作可靠吗?

网友A:
有谁知道.说一个品牌.与形号.
或网址.急切想知道.

网友B:
要是有的话 估计抗干扰能力很差吧 没看见我都

网友C:
我听说过无线编程器,
实际上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D:
我认为应该是触摸屏和PLC在进行无线通讯
重庆自动化设计18716380185 群:328649838

网友E:
我认为可以的,现在信号可以加密的!安全,稳定!

网友F:
不是特殊情况下,不必想哪些东西,还是接线的就可以满足绝大多数控制要求的
2005年,为福特汽车做一个旋转测试平台,是用一台386工控机做的旋转体的随动控制该主机和控制室内的(pc)主机的(即两台电脑之间的测试数据交换),电源为直流电采用滑环式供应配合畜电池双电源供电,通信是采用蓝牙和柜机内的主机进行数据交换的,只是一套普通的蓝牙收发成品,效果也不错,没有接到过什么不良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