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DC24V电源和直接AC220变DC24V的电源有区别吗

楼主(2008-12-29):
请问各位西门子PLC的DC24V电源和直接AC220变DC24V的电源有区别吗?

网友A:
也可以用外接开关电源

网友B:
有,区别不大。好像是容量的问题。在外接传感器时可能有区别。

网友C:
区别就在于容量,一般PLC的DC24V用来供给功率很小的输入端检测元件,比如光电开关,开关电源出来的DC24V用在输出端带大功率的负载,比如接触器!

网友D:
稳定性,负荷容量都有区别呀

网友E:
同意大家的,有点区别,不大,都可以工作,就是稳定性外接的不如自身提供的好。

网友F:
区别不大,可能在价格上和国产直流电源有些差距,同时要注意直流电源的容量。

网友G(2009-02-09):
有区别的,负载容量不同,稳定性不同

网友H:
主要区别在于电源的容量。

网友I:
就是容量问题,不过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使用PLC的24伏,除非功率非常小

网友J:
主要是容量和稳定性。
西门子PLC的DC24V电源:主要用于PLC,A/D,D/A等模块间的连接,但是需要考虑容量的问题,过大就不能连接用了。
开关电源(AC220V变24V):主要用PLC输出的继电器用的,有时候也提供给模块用。
我司也是一直都这样做的,根据经验开关电源就比较稳定可靠。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网友K:
同意楼上的!

网友L:
主要还是容量和稳定性上面 买个好一点的电源就可以了 我也用的外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