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接口

楼主(2008-12-29):
我现有一个三菱FX2N-32 的PLC和一条FX-50DU-CBM的线,我的电脑没有RS232的接口(9针)现在我要怎样才能同电脑通信,上传下载程序,谢谢大家

网友A:
买条USB接口的线,就行了

网友B:
去卖电脑的地方买一条USB转换线,换成9针的,就可以!本人用着呢!!!!

楼主:
楼上,是直接用USB转PLC上的哪个八针的接口吗?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C:
30元左右,淘宝上就有卖的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D:
FX-50DU-CAB0 是触摸屏连接PLC的
楼主您应该买一根SC-09或者USB-SC09

楼主:
谢谢了版主了我去电脑城看一下,能不能买到.哪我这条FX-50DU-CAB0 线是不是就用不上了?

网友E:
电脑城,可能买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