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

楼主(2008-12-29):
请教omron cpm2plc和电脑连上后,plc上电只有电源灯亮,运行灯不亮.但电脑可以让plc运行.不和电脑连,上电就正常.我把程序换了也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更改设置,把上电运行方式设置成运行模式,传送到plc.
科技富国强民,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网友B:
PLC默认DM6602=0000(使用编程器) 插上编程电缆再上电就会自动进入编程状态,把DM6602的值设为实现0202就会在上电时自动进入运行状态。如有人机或文本的建议设为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