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204L

楼主(2008-12-29):
请教各位,关于MD204L 的文本器该用那种编程软件?

网友A:
TP200软件就可以编辑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是不是其他牌子也可以

网友B:
好像文本的软件大部分通用的

网友A:
不是通讯的!我可是知道三凌的屏用这个软件也可以!

楼主:
谢谢,我是是看